[STM32F1] DFU下载程序成功,但验证时报数据不匹配

楼主(2014-05-09):
程序下载完成后验证时报在0x08003400这个地址数据不匹配。仿真时发现Jump_to_Application(0x20000018)=0x00000000; 然后程序就跳转到HardFault_Handler中。

楼主:
应该是DfuSe_Demo擦除不彻底的问题。用Keil下载时选择“Erase full chip”,用DfuSe_Demo下载应用程序就不会出现验证数据不匹配的问题。在离开DFU模式后,应用程序也能够正常执行。此前一直出现问题是选择“Erase Sectors”导致的。但是用DfuSe_Demo第二次下载应用程序就仍然会出现数据不匹配的问题。但这是数据不匹配的地址变成了偏移起始地址2K的地方。

网友A:
生成HEX文件,这个地方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HEX文件,这个地方怎么写的

地址的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然为什么第一次用DFU能正常工作,后面就不行呢?我看了一下USB-FS Device Lib,没有找到执行擦除后再将Flah读出来做验证。我觉得还是DFU Demo的擦除有问题。我自己添加一段擦除代码进去试试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arles Yang\Desktop

楼主:
原来是由于Flash类型选择错误造成的。
       我用的芯片型号是STM32F103CBT6,但是DFU代码中却将Flash类型描述成了256段,每段2K字节。
       STM32F103CBT6的Flash是128页,每页1K字节。

       改正过来后,果然可以不限次数使用DFU更新程序。

楼主:
晕,仍然有不稳定情况发生。有些板子用第二次DFU时验证不通过。有些板子第一次DFU时验证不通过。有些板子第6次DFU时验证不通过,但重试一次就好了,再试多一次就又不行了。
搞不清楚这种不稳定情况是怎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