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SH99F01价格是????

楼主(2014-05-09):
SH99F01价格是????

网友A:
SH99F01X DHCT-A3 ¥10.40                从淘宝上查到的.

网友A:
SH99F01X  DHCT-A3                ¥10.40                从淘宝上查到的.
楼主也可以跟商家咨询一下, 获得更确切些的价格. 量大还是考虑找代理吧

网友B(2025-10-30):
SH99F01 的价格因采购数量、封装类型及渠道而异。一般来说,单颗零售价在3-5 元左右,批量采购可降至2 元以下。例如,在电子元器件商城,100 颗起购时单价约 2.5 元。建议通过正规代理商询价,以获取准确的实时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