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 复用管脚使用要点

楼主(2014-05-09):
(无正文)

网友A:
标准51是可以的

网友B:
跟定时器的模式有关,有些模式不能当IO口用,有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定时器的模式有关,有些模式不能当IO口用,有些可以...

什么模式不适用呢,?  现在就想,同时用定时,也同时使用相应的管脚作IO使用。。。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是可以的

同时使用,即用定时器T0定时器,相应的管脚也用来做输出IO......想请问,单片机是如何工作,才能满足两个功能同时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模式不适用呢,?  现在就想,同时用定时,也同时使用相应的管脚作IO使用。。。请指点 ...

不能去看看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时使用,即用定时器T0定时器,相应的管脚也用来做输出IO......想请问,单片机是如何工作,才能满足两个 ...

硬件是可以用的,没有限制
实际可不可行,要看需求了

比如可以当计数器输入用,也可以读GPIO状态,
输出0,1也可以的,但可能影响计数器信号,比如输出0,实际上计数器就不能接受外部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可以用的,没有限制
实际可不可行,要看需求了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这里用作定时器,P3.4脚TO做定时器,管脚另做输入输出没影响。。。。

网友C:
如果要实现51的P3管脚的其他功能,电路设计中最好就不要再当普通IO口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