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LPM3中断以后,为什么还可以在中断函数里调用子函数运行?cp

楼主(2014-05-09):
进入LPM3中断以后,为什么还可以在中断函数里调用函数运行?cpu不是已经关了么?低功耗模式下,中断函数里可以进行哪些操作,还可不可以给寄存器赋值?

网友A:
cpu在低功耗模式下程序是停止运行的,但是当有中断产生式晶振会启动,并且正常运行中断程序。
因此中断函数里面是可以进行寄存器赋值的。

网友B:
看芯片的参考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在低功耗模式下程序是停止运行的,但是当有中断产生式晶振会启动,并且正常运行中断程序。
因此中断函数 ...

那就是说在外部中断函数里没有必要一开始就退出低功耗模式,仍然可以进行各种操作?那么中断产生时是哪个晶振启动?如果是LPM4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在外部中断函数里没有必要一开始就退出低功耗模式,仍然可以进行各种操作?那么中断产生时是哪个 ...

具体问题你还是参考芯片手册,我不敢保证自己说的一定准确。
你说的芯片应该是msp430系列的吧?中断中最后退出低功耗模式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些51内核的单片机(如CC2510)产生中断就自动退出低功耗模式。
LPM4没用过,不过我记得LPM4是唤醒就复位吧?具体还是看参考手册吧,430有一年多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你还是参考芯片手册,我不敢保证自己说的一定准确。
你说的芯片应该是msp430系列的吧?中断中最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的参考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

是用户指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户指南么?

是的,TI官方网站上有,只不过是英文的,如 MSP430x1xx Family Us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