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元件外形如何显示?

楼主:
匿名  2014-5-9 18:32
llluikyuik

网友A(2014-05-09):
你是要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加上PCB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画原理图库的时候加上PCB库吧

不是啊,就是画原理图的能直接看到元件外形

网友B:
点libraries...选项,取消footprint前面的选项,只显示原理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libraries...选项,取消footprint前面的选项,只显示原理图就行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