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3032使用问题

楼主(2014-05-09):
最近项目要用到正负±3.3V电源,我选用LT3032可调输出型,输入±5V,调节输出至3.3V,电路用的是datasheet里的电路,并且确认电路没问题。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又不正常。不正常现象具体如下:有时候输出等于输入,有时候输出为0,有时候有输出电压但不正确。我开始怀疑是虚焊,可重焊后还是不行。谁用过这个芯片,是否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已经废了两片芯片手头芯片不多了,急!!!

网友A:
凌特的东西还是很可靠的
申请样品测试下

网友B:
我现在用的LT3407的也是这个样.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C:
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D(2014-09-29):
多练习焊接吧!…再好的东西也被你烫坏了…

网友E:
用电荷泵产生负压吧,电路非常简单,三个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