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For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4-05-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sy           []         ={
0x00,0XFF,0XFF,0X00,0xFF,0xFF,0x80,0x00,0xBB,0xDF,0xA5,0xEF,
} ;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
    for(x=0;x<=N;x++);
}
void Display(uint i)
{
            P2=sy[i*2];  //字幕数据低位送显示
        P0=sy[i*2+1]; //字数据高位送显示  //这里行和列 都是IO口独立驱动的LED
        DelayUs(210);        //延时让LED亮起来 每列延时的时间
        P2=0XFF;
        P0=0XFF;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0,j=0 ;
        P1=0XFF;
        P2=0XFF;
        P0=0XFF;

while(1)
{

    for(i=0;i<4;i++)
          Display(i);
}
}
为什么P2口输出的始终是i=0时的数据,不会输出其他数据呢?

网友A:
延时太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太短了吧?

i不是在for循环中会自加么,跟延时的长短应该没关系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太短了吧?

延时调到10000也没用。而且比较奇怪的是,我把for循环换成
if(i==0)
i=1;
else
i=0;
还是自会显示i=1时的数据。i的值好像不会保存似的。

网友B:
程序看起来没问题的,用keil仿真了下,也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看起来没问题的,用keil仿真了下,也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我用proteus仿真也没问题啊,但是led显示就会有问题。难道硬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proteus仿真也没问题啊,但是led显示就会有问题。难道硬件有问题?

仔细检查下,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还有延时太短了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y;
    for(x=0;x<=N;x++)
      for(y=0;y<=110;y++);
}
试试

网友C:
感觉也是,延时真的好短,才几us。单步调试?或者是把延时改到几s,起码也得有20ms+吧

网友D:
确实是for循环执行的时间太短了,以这个速度刷新显示,楼主需要成为黄金圣斗士,才能看清楚显示内容的。

网友E:
延时太短了,再改进一下!

网友F:
贴图吧,延时虽短了些,但是LED显示应该变化。

网友F:
贴图吧,延时虽然短了点,但是楼主用示波器测试LED应该有变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延时调到10000也没用。而且比较奇怪的是,我把for循环换成
if(i==0)
i=1;

是不是延时函数有问题。

网友H:
你要用几个数码管显示啊

网友I:
楼主把延时时间调到10000,延时也不会超过256us。。试试8楼的延时函数,应该就可以看到实验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