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485通信的问题,迷茫中,求各路大神解救!

楼主(2014-05-09):
这是我的485通信电路,我在RX TX端接了232转USB头,在A B线上接了USB转485的头,打开两个串口助手,一个发数据一个接受数据,很正常,也就是说这个485通信电路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把stm8s的单片机的UART1的RX TX接上,插上仿真器进入调试,485的A B线 还是接USB转485,我利用串口助手发命令,通过单步调试,看出了接受数据正常,但是,单片机会数据总是在正常的数据前面有个0x00,这还没什么,当我拔掉仿真器时,单片机返回0x00或者不返回数据,这就悲剧了,刚开始以为是单片机模块有问题,就在网上购买了个最小系统,接上线,还是这样的现象,基本排除是单片机模块的问题了,既然通信电路也没问题,单片机模块也没问题,我就猜是干扰,最高才12V的电源,而且还是在公司的办公室,不大可能吧。迷茫了,求各路大神来解救一下小弟,实在搞不懂为何通信与仿真器的拔插有这么大的关系.

485电路及stm8单片机

485电路及stm8单片机

网友A:
图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A:
1脚接电容,4接接下拉电阻,这是为啥啊?
为啥不改成,这2脚都上拉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