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PS767D301给TMS320F28335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09):
请问TPS767D301的热焊盘可以连接到数字地吗?因为该芯片是两路输入的,所以有两个GND1和GND2,现在我把这两个地都接到数字地DGND上了,那么TPS767D301的热焊盘也可以接到数字地DGND上吗?谢谢。

网友A:
热焊盘更多地考虑散热的问题. 如果这样连接有利于散热, 那是值得采用的.
当然还要考虑避免造成地环路

网友B:
只要是给DSP内核和IO供电  就接到一起吧   都为数字地
确实这个PAD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散热

网友C:
这个影响不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使用时也是当散热用的热焊盘,PCB已经把热焊盘下铺铜了,但热焊盘下铺的这块铜是孤立的还是连接到地的有些纠结。当然连接到地是更利于散热的,但不确定TPS767D301的热焊盘是否可以与GND1和GND2都接到共同的数字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使用时也是当散热用的热焊盘,PCB已经把热焊盘下铺铜了,但热焊盘下铺的这块铜是孤立的还是连 ...

芯片的底部PAD  有的是用来纯属散热的   有的是地引脚
建议你看看   如果只是用来散热的    建议你别连接到地上
但是电源芯片还是有必要接   那就将PAD放小点  接到地上

楼主:
TPS767D301是为DSP提供双电源3.3V和1.8V的电源芯片,其底部的热焊盘当然就是用来散热的,而且肯定是接地散热的效果会更好,但DATASHEET上并没有说明该热焊盘是否可以接地,所以请教各位,是否可以接地。

网友D(2018-11-08):
应当连接到DGND

网友E:
这个主要考虑散热的问题的哈

网友F:
数字地跟模拟地的要合理处理下的

网友F:
数字地的没听说直接能接散热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