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电子大神请教,愿酬谢。

楼主(2014-05-09):
小弟想把类似X-box这类体感游戏的红外感应器变成和鼠标或者触摸屏一样的输入设备,只要通过动作可以操作指针就好,不知道可以吗?望大神们指导,如果可以做出来愿现金酬谢~~!
有意者可电话联系:13608869832
未必时刻在网络,如有回复没看见请原谅。

网友A:
现成的就有吧。到电子市场看看。

楼主:
有吗?找不到啊!超想做成功,这样我可以在电视上直接玩体感的雷霆战机,再也不用担心手指头挡住屏幕了。
如果有现成的技术,望大神详细介绍一下地点~!或资料。

网友B:
这个东西想做好可不简单。

楼主:
我大概有个设想,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估计安卓系统改装要简单一点。触摸屏的工作原理就是当用户触摸电容屏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手指和工作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因为工作面上接有高频信号,于是手指吸收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屏的四个角上的电极中流出,且理论上流经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头到四角的距离成比例,控制器通过对四个电流比例的精密计算,得出位置。换句话说估计就是向安卓主板发送一个坐标信号。xbox的体感器应该也是在相对位子通过红外线得到一个坐标位子,唯一的麻烦就是如何让计算机识别。我想了两个可能,第一:利用一个自己写的芯片模拟触感坐标信号,让红外线的坐标信号和触感坐标信号一致。第二:先检测**红外体感的信号,再通过软件编写一个驱动(这个见过网上有照片,但没详细过程,不知真假)。想找人一起试一试。大家一起做出来这东西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