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的串口通信问题,反电平输出了

楼主(2014-05-09):
在KE02的串口通信测试中遇到个问题:
采用的是UART0口的备用管脚PTA2和PTA3,已经通过SIM寄存器设置选好管脚的功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单片机RXD0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和示波器监测到的信号一致,但是TXD0口发出的数据变成反电平了(发送缓冲器发出的数据正确,但是示波器监测到的信号正好高低电平反了),我想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请问这个单片机有这个设置的吗?

网友A:
你好,楼主!
如果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话,我觉得示波器反向显示出现的几率很大,你可以重新检查一下示波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