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问signaltap通道太多导致的数据混乱

楼主(2014-05-09):
fpga连接AD,用signaltap查看波形,如果选取观察的波形数超过一定值,大约10个,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形:

减少波形数,就正常了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像是数据自己出错了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没做时序约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没做时序约束的问题

确实没做,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不影响使用的东西都没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