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和射频电路必须要做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4-05-09):
射频不匹配会产生反射,音频电路不匹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良好的阻抗匹配才能稳定的工作

网友B:
匹配的目的有两方面:

1)  传输线与负载、传输线与信源之间的匹配,目的是减少传输线上的反射。

2)  信源与负载之间的匹配,目的是输出额定的功率到负载。

有时,二者是绞合在一起的,比如,传输线和负载组合在一起,就是信源的等效负载。

对于音频,主要是考虑第二种情况。
因为音频频率较低,现实中的传输线长度远远小于信号的最短波长,反射波、入射波叠加后形成的行驻波,波谷、波峰的距离远远大于传输线长度,因而在相对长度较短的传输线上是观测不到明显的驻波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