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三相SPWM波,滤波后相位不是120°,为什么?

楼主(2014-05-09):
芯片用的是STM32,用的是高级定时器1产生三路SPWM,构成三相正弦波。昨天正弦波没有出来,今天每项接的负载是LC低通滤波(L=5.2mH,C=6.9uF),用示波器测量任意两项的波形如上图,正弦波勉强出来了,但是相位却不太对劲,不知道为什么?正弦数据表示根据软件计算的。0°、120°、240°产生的,应该没错啊,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相位差了一些了,有知道的大侠没?给指导一下,多谢。。。定时器3中断更新占空比,50HZ的.

网友A:
应该是测量问题, 你可能将示波器的地接在其中的一相, 而去测其他两相了.
为什么? 画个矢量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测量问题, 你可能将示波器的地接在其中的一相, 而去测其他两相了.
为什么? 画个矢量图就知道了 ...

是的,您说的很对。我是把示波器的两个探头的地都接一项上了,另外的探头接另两项上了。那具体怎么接呢?多谢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要想看到 120 的正弦波, 就得找到正弦波的中性点, 比如星形电机的中点. 或者电路上搭出这个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看到 120 的正弦波, 就得找到正弦波的中性点, 比如星形电机的中点. 或者电路上搭出这个中心点. ...

哦,多谢了。明天上班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看到 120 的正弦波, 就得找到正弦波的中性点, 比如星形电机的中点. 或者电路上搭出这个中心点. ...

多谢了,确实是测量问题。

网友B:
呵呵你这个测试错了!你测试的是三相线电压,你应该测试相电压。。。。

网友C(2015-07-21):
请问楼主是用的正弦表还是实时数据产生,如果实时数据怎么改变相位啊

网友D:
波形也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