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的损耗--温度,寿命损耗问题

楼主(2014-05-09):
大侠们,
    想找一款电容需要符合以下要求:(大概几PF到几十PF的)
    1,20~40度温度内变化不怎么明显,希望变化在10%以内的电容。
    2,长时间,若干年工作后依然容量损耗小的---比如示波器探头内部的补偿电容。
      目前用的NPO电容,不知道长期应用和温度变化情况怎么样,还没做试验,有更好的推荐么?
     多谢啊!

网友A:
宏明科技的CC41系列。

网友B:
1. 温度范围精度要求不高,很易满足
2. 测量仪表类本身要求定期检定,再好的电容也会有“慢性病”
   NPO适用。它们都有“耐久性指标”,应选择可靠供应商,不宜自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温度范围精度要求不高,很易满足
2. 测量仪表类本身要求定期检定,再好的电容也会有“慢性病”
   NPO适 ...

是啊,是应该定期校准,但也想做的牢靠点。
同行台湾的仪表,夸张点7年8年都不校准,还是照样跑,没啥问题。
也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B:
仅靠一个电容,就想达到“同样效果“?
“照样跑“能说明“牢靠,不必校准“?
若是依此标准,70年代勤工俭学校办作坊也能达到

楼主(点评):
那是,电路结构应该有讲究。。。。

网友C:
没有比NPO更合适的了。

楼主(点评):
查了下电容的材质相关资料,NPO确实十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