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画板不容易,大神们帮忙指点下吧。。。

楼主(2014-05-10):
(图片)

楼主:
泪滴没加,部分GND没连接,等最后覆铜。。线路还要调整。。线路主要就是一个220V的直流电,加上一个EE19变压器,+12V,+5V,单片机在另外一块板子上面。大家看看我的变压器走线有问题吗?LNK626芯片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错!

谢谢,感觉走线不美观,安全距离把握不好,线宽不知道用多少,什么的都知道,公式也会,就是不会应用。。。

网友B:
JP3处有很多过孔其实没必要打,我们不能为了横平竖直的走线好看就不考了性能了,板子最终是拿来跑电路的,要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考了尽量美观。你说呢?

网友C:
总体挺好,发现一些小问题:
1.所有的贴片二极管封装内部用三角形表示正负极性是没错的,但是在焊接完成之后,极性的信息完全看不到了,这样后期还要对照着PCB图才能检查极性有没有焊反,所以最好是在封装的正极旁边加上一个+号,更直观;
2.右上角的蜂鸣器也是,+号应该放在圆形轮廓线外面;
3.220V相关的电路附近是不是应该加上高压危险等标志?这点我不太确定;
4.JP1的各个管脚是不是要加上丝印层的标注?
我画的板子不多,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

网友D:
有的地方明明可以直接在一层画通,非要过孔一下,不理解

网友E:
怎么还有飞线啊,还没完全完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地方明明可以直接在一层画通,非要过孔一下,不理解

谢谢,那我把过孔去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JP3处有很多过孔其实没必要打,我们不能为了横平竖直的走线好看就不考了性能了,板子最终是拿来跑电路的, ...

好的。。过孔对线路信号有什么影响啊,我一直对这个方面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挺好,发现一些小问题:
1.所有的贴片二极管封装内部用三角形表示正负极性是没错的,但是在焊接完成之 ...

好的,我会改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个电位器在板子下边,到时候没有办法调节啊!

确实提醒了我,当时没注意啊。。。要放边上,不然没办法调节啊。。

网友G:
哪个版本的,都3D的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个版本的,都3D的了,厉害

AD14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14

好厉害啊,能否指点一下99se

网友H:
AD14都自带3D?还是自己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14都自带3D?还是自己画的呢

自己画的,论坛很多教程

网友I:
飘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