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66L10A的占空比的code option

楼主(2014-05-10):
新手入门,请教一个关于SH66L10A占空比选择的问题,芯片提供两种LCD驱动模式:1/4 duty,1/3 bias和1/3 duty,1/2 bias,但是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选择相应的模式呢?看了好久datesheet,也没有找到用来设置的寄存器。求大神帮忙指点下。谢谢.

楼主:
有用过这款芯片的大神求赐教啊。

网友A:
可以电话联系中颖工程师:0755-25181447-334

网友B:
不需要寄存器配置,類似一個燒寫選項,在投 mask的時候選好就行了,仿真的時候EVB 板有相應的配置選項

楼主:
谢谢了,结贴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