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51调试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05-10):
    最近在用STM32F051开发项目,但遇到一个问题很是不解,我在开发板上通过调试的时候,程序没有任何问题,能进入调试模式,断点啊单步啊什么的也可以,问题如下:
    1,在自己做的板子上,程序能烧,烧进去上电后好像要按复位才能运行,运行正常,和开发板上一样,功能那些都能实现。
    2,自己做的板子很难进调试模式,一进去就会自动运行,取消后发现是在HardFault_Handle里循环了,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且不进调试模式运行是正常的。

    用的是ULINK2进行烧写调试,芯片型号一样的,STM32F051R8T6,我一开始以为是焊接有问题,但是自己的板子一批都这样,通病,现在怀疑会不会是这批芯片有问题啊?当然之前在别家公司时用的也是这款芯片,ULINK那一块的电路都是一直用的,之前没问题。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求救啊,调试不了好麻烦~~~

网友A:
看下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加大RC复位时间,C我一般取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加大RC复位时间,C我一般取105;

应该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换了芯片和那些电容值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还出现程序跑一半就死机的情况了,真心不知怎么回事,周围没人一起讨论真痛苦!!!!!

楼主:
有没有大神出来指导下啊,程序在开发板跑的好好的,烧到我的板子就只能跑一半了!!!!!!调试模式不是进HardFault_Handle就是一直死在延时程序那,

网友B:
用一樣的。在Boot 0不穩時有相似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