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C1101的10个管脚与STM8S单片机如何配置定义

楼主(2014-05-10):
无线模块cc1101接口SPI口有10引脚
1,2VCC电源输入1.9V-3.6V之间
3  SI数字输入连续配置接口数据输入
4  SCLK数字输入连续配置接口时钟输入
5  SO(GD01)数字输出连续配置接口数据输出 当CSn高选般输出脚
6  GDO2数字输出般用途数字输出脚: 测试信号FIFO状态信号时钟输出从XOSC向下分割连续输入TX数据
7  CSn数字输入连续配置接口芯片选择
8  GDO0般用途数字输出脚: 测试信号FIFO状态信号时钟输出从XOSC向下分割连续输入TX数据,也用作原型/产品测试模拟测试I/O
9  10GND地(模拟)模拟接地

由于之前一直在调试STM8S的两块板子,现在可以正常通信,所以想把两块CC1101加进去,形成一个无线通信的。可是把CC1101的一些固定配置加进去发现不能通信,应该是出在SPI引脚的配置上了,所以请哪些大神来指点迷津。

楼主:
忘了把发我的管脚配置,请大神指点
_Bool LED @PD_ODR:0;
_Bool MOSI @PC_ODR:6;
_Bool CSN @PE_ODR:0;
_Bool SCK @PC_ODR:5;
_Bool MISO @PC_IDR:7;//MISO设为输入
_Bool GDO0 @PC_IDR:4;//GDO0设为输入
_Bool GD02 @PC_IDR:3;//GDO2设为输入

楼主:
好吧,没人来就关了吧。我今天调试了一下,发现程序里面还有问题,引脚的话不存在原则上问题、

网友A:
spi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CPOL
CPHA

两个stm8通信,你的通信格式是固定的.随便你设置其中一种就可以.
spi的cc1101时序,你没有在帖子里描述,我认为你可能忽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CPOL
CPHA

恩,感觉这边也有问题。数据手册我还是研究的太少了,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感觉这边也有问题。数据手册我还是研究的太少了,我在仔细看看

支持学习的精神....赞

网友B:
看芯片数据手册主要了解下芯片应用环境,管脚说明,了解每个管脚的作用,典型应用。很多芯片可以参照典型应用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数据手册主要了解下芯片应用环境,管脚说明,了解每个管脚的作用,典型应用。很多芯片可以参照典型应 ...

恩~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学习的精神....赞

:handshake

网友C(2015-05-15):
我现在也在用STM8控制CC1101进行通信,1101的各种速率和频率的切换,搞的我头大

网友D(2015-11-27):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E(2016-11-25):
怎么联系,我现在也在做stm8+cc1101,请教一下。
zxq856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