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SP输出SPWM经过RC低通滤波得到的正弦波为正电压,想得到正负都有的正弦波

楼主(2014-05-10):
我拉了一个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也是通过DSP输出占空比一定频率一定的PWM再通过另一路RC低通滤波器得到的直流电压,电压值为正弦波幅值的一半,可是拿示波器正端接正弦波,公共端接基准电压,打出来的波形并没有负的电压出现,万用表测基准电压变为0?请大家帮帮忙,帮我解释解释,我该如何得到正负都有的正弦波?(PS:我想得到能通过程序可调的直流电压做基准电压)或者我该如何简单地得到有正负的正弦波(无论正弦波的幅值如何变化)?

网友A:
发图看下。
并说明:
你示波器测试的哪里;
万用测试的哪里;

网友B:
是正弦波就行了, 其中的直流分量是参考点的选择的因素, 不用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看下。
并说明:
你示波器测试的哪里;

没接示波器的时候用电压表测C2两端电压是恒定直流1.6V,正弦波幅值为3.2V,接上示波器后(公共端接基准电压,正极端接正弦波),C2两端的电压变为0了,这样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就没有负值。

网友A:
1、示波器的值不对,和你的示波器设置或者示波器内部电路、源的驱动能力有关吧;
    你可以,在输出接运放跟随,测试下;
2、万用表读数为0;
   正确的,作了平均值算法,当然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示波器的值不对,和你的示波器设置或者示波器内部电路、源的驱动能力有关吧;
    你可以,在输出接运放 ...

    跟示波器的设置应该没关系,我用示波器正端接正弦波,公共端接DSP输出为恒定1.9V的引脚,示波器显示的正弦波有正负,正峰值1.3V,负峰值为-1.9V,和想象中完全一样。
    但是公共端接经过RC出来的直流电压1.6V,示波器显示的正弦波还是峰值3.2V,谷值0v。此时,用万用表测RC出来的1.6V端点与地之间的电压,就不再是原来的1.6V了,变为0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示波器的设置应该没关系,我用示波器正端接正弦波,公共端接DSP输出为恒定1.9V的引脚,示波器显示 ...

板子哪里被你弄坏了吧。
那说明电路本身设计没 ,示波器及设置也没问题。

电路和示波器,你这样连起来后有问题。
和示波器连起来后,也要有个电流回路,才能测试到正负的正弦波;

网友A:
PWM输出接RC后,再接运放跟随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哪里被你弄坏了吧。
那说明电路本身设计没 ,示波器及设置也没问题。

       板子没问题,我用DSP输出的直流1.9V通过RC(得到的也是一个恒定的直流电压),再接示波器的公共端,示波器正端还是接正弦波,但是示波器显示的正弦波又没有正负了。
      DSP输出的1.9V不经过RC接示波器公共端,就能得到有正负的正弦波。
      怀疑问题在RC。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选择其交流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