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宽问题

楼主(2014-05-10):
大神们,
    示波器为什么在设置成10X档位时输入有效带宽一下增加了数10倍呢?
  个人分析:大致是示波器内部放大器带宽问题,内部放大器对被衰减后的信号需要设置更高的放大倍数,从而得到更高的摆动率,从而使输入有效带宽更高?
   等待大侠分析言论。。。。
  多谢!

网友A:
你的分析明显不对。
示波器的带宽还会变?

是钻牛角尖还是不明白探头档位和输入带宽的关系? X1,X10输入有效带宽不一样的。。。。

网友B: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一般是1M欧,探头X1档基本上是直通示波器的输入端的,探头导线的分布电容将严重衰减高频信号;探头X10档通常有个9M欧电阻和一个与其并联电容,该电容可对由于探头导线的分布电容造成的高频衰减进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一般是1M欧,探头X1档基本上是直通示波器的输入端的,探头导线的分布电容将严重衰减高频信 ...

X10输入是做了补偿。
X1输入没有做补偿。。。。??或者说补偿没有做到很高的有效频段,估计和设计有关系。
谢谢啊!

网友C:
X1档带宽一般只有6~8M,探头的标称带宽是X10档的。

网友D:
示波器X1档和X10档是在探头上改变档位,示波器自身并没有变化,带宽是一样的。

网友E:
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幸亏老chang最后一句才顺过气来

网友F:
示波器探头在不同档位上,带宽确有变化。
X1档位的等效原理图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示波器内部电路等效为电阻和电容并联。根据图中所示,可以计算出在输入频率为100MHZ的时候,输入电阻被输入电容几乎完全旁路,从而限制示波器带宽,加入额外负载,甚至使电路无法工作(晶体振荡器)。

为了改善频率响应,扩大动态范围,引入X10档位,等效原理图如下:

增加输入阻抗,可以明显减轻负载效应,通过调节C1和Rp与Rs和C2的时间常数相匹配,可以获得更为平坦的频率响应曲线,从而获得更大带宽。 由于电阻的分压作用,这里也扩大了动态范围,在使用时,要注意将示波器打到X10档位

注意的地方是 在测量运放噪声的时候,不宜使用X10档位。

网友:
这个区别开看吧,对于探头是示波器的输入,  调整探头只是调整了输入信号带宽
但真正示波器能够显示出的波形带宽,  是由示波器内部采样电路决定的, 故示波器参数有带宽之分
对参数标为60M带宽的示波器,  你探头端能输入100 M 的信号,  60M示波器也是无可耐何

网友G:
10X时,输入电容减小为1/10,所以带宽增大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