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DC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5-10):
测压降。
电压比较高,24V,压降低<1V。
用普通5V电压(供电)的差分输入ADC是否可行?

十分感谢!!~~

网友A:
当然不行, 虽然是差分的, 但两个差分信号的输入范围也是有限制的. 建议先用运放将高端信号变换到对地后再进行 AD 转换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必须降压

比如这样接:
输入电压高,改电阻比例

网友C: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电阻分压把电压降下来试试,但同时也压缩了动态范围。

网友D:
不就是滤除共模电压的问题么。

网友D:
不能直接输入,用个AD628之类的差分放大器先降压再说,动态范围一样可以放到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 虽然是差分的, 但两个差分信号的输入范围也是有限制的. 建议先用运放将高端信号变换到对地后再进 ...

嗯,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必须降压

比如这样接:

O(∩_∩)O哈!这个号。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滤除共模电压的问题么。

点到关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直接输入,用个AD628之类的差分放大器先降压再说,动态范围一样可以放到1V ...

谢谢

网友E:
ADC芯片要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