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各位朋友进来看看,定时器,中断都没问题,却进不了函数

楼主(2014-05-10):
我通过debug发现定时器,中断都可以运行,但是就是不能运行while函数,导致功能没法实现,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void sound_main()函数前面的void要去掉

网友A:
原来 void 让让里面的函数调用成了函数申明.
while 就成了空的了.

网友B:
语法问题,有些都渐渐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