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p PB4问题

楼主(2014-05-10):
最近做一个项目时发现这片ic PB4在推免模式下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但是带不了负载(驱动一个时钟信号)不知道是ic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目前没多余的ic查证。不知道有人遇到类似情况没有。。。。

网友A:
新需要上拉电阻一枚。

网友B:
可能你的负载比较重吧。
我在输出接法光二极管(串了470电阻),没任何问题。

网友B:
你接个200欧的负载测试下,能不能驱动。
驱动不了,就加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C:
这个是开漏输出,软件配置也是开漏de

网友D:
一楼正解!

网友E:
stm8可以5V供电也可以3.3V供电 在输出点亮LED的时候,设置成推挽输出,然后电阻计算下用多大合适,3ma-10ma的电流驱动LED

楼主:
太忙了还没试,不过我用的5V,看资料也不是开漏的啊。。。。

楼主:
重新查看了一遍资料,发现打叉的意思是有这个功能,PB4 5 都是开漏的,不过好奇的是为啥PB5正常,换了个芯片两个角都要加上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