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开关电源有电压没电流

楼主(2014-05-10):
开关电源有电压没电流:空载测输出12V。带载(LED)不亮,测输出电压还是12V,LED灯没有问题,正负极也没有弄错。谁能解释下这等灵异事件

网友A:
电源没坏,要么灯坏了,要么人傻了。

楼主:
灯没坏   换了个人测还是一样

网友B:
并个10R 电阻 测电压 电流

网友C:
难不成不是一般的LED,VF大于12V?

楼主:
LED是15V,但12V也能亮啊     电源已经被黑漆包了   成了永久之谜

网友D:
输出用假电阻负载看,假设10毫安电流,15伏输出,计算电阻值,在输出端测量电阻上电压,如果正常,则你的LED启动电压比电源电压高,没法使用,如果输出电阻电压不对,则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此电源不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F:
用恒压电源测量灯珠啊一般输出要高于灯珠串联工作电压。【Vout-(vf*n个串联)】除以工作电流得到该串多大电阻再串进线路中测试

楼主:
起因是这样的:这个电源和电池供电的电源组成应急电源,本来是分开供电,但是不小心两个电源输出端接在一起,在电网断电就由电池供电,这事电池电源输出端给这个电源供电,于是电源就坏了。   我不明白的是,输出都只是15V的,怎么能把电源高坏?

网友G:
我猜,可能是LED接反了

网友H:
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因是这样的:这个电源和电池供电的电源组成应急电源,本来是分开供电,但是不小心两个电源输出端接在一起 ...

开关电源输出有二极管,电池灌不进去的。。。确认问题的方法很多,不要一直盯着LED亮不亮。。。

网友I:
电源低了吧?

网友I:
你换个15V的电源试试灯亮不亮?

楼主:
好像是电池15V电压使电源输出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J:
从你描述LED不亮(前提是LED在12V可以亮),而12V还存在,那说明不了电源是否坏;可能还是测量点到LED出了问题。

电源跟蓄电池直接链接不会损坏电源,通信电源都是这么用(除非电源内部有特殊电路,有说明不允许并接)。怀疑你的电源本身已经出了故障,接了电池正好把故障放大了。

楼主:
一共50个,40个没坏,有10个坏了。是电源输出端短路了。电源输出12~19V,电池经升压后输出15V,电源输出和电池输出直接连接,好像是电池输出把电源的二极管击穿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   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容击穿了     我用的电容是3300UF/25V的,电源输出电压是10~19V,电容的电压值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K:
LED灯电源一般是恒流输出吧?可能空载时输出电压高把电容爆掉了。。。。。

楼主:
电容没有鼓包或爆炸,只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