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系列IO口能出多少M的方波呢?

楼主(2014-05-10):
大神们,
   STM32F1 IO口能出多少频率的方波呢?在接高阻的情况下出10M方波应该没问题吧。。。多谢啊!

网友A:
对频率要求多高啊
用PWM输出,18M没啥问题
不过你最好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率要求多高啊
用PWM输出,18M没啥问题
不过你最好测试下

我是要设计两个STM32芯片通过并行IO通信,担心电平上升不及时。。。
多谢啊!

网友B:
并行IO通信, 10M 的通信, 好象控制和数据处理很困难了

确实有些困难,需要若干处理指令。我是想尽量把速度做快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设计两个STM32芯片通过并行IO通信,担心电平上升不及时。。。
多谢啊! ...

fcmc总线通讯?

我自己定义的本地总线,期望尽量快。。。。

网友A:
除非你程序啥都不干。个人感觉程序干预的前提下,很难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要设计两个STM32芯片通过并行IO通信,担心电平上升不及时。。。
多谢啊! ...

我fsmc玩到过16m
当然只是发数据别的都没干
否则速度跟不上

网友D:
fsmc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