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510 编译图标造反了,求助。

楼主:
file:///C:\Users\Siriu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9407624\QQ\WinTemp\RichOle\WS3]W~[YYEUA4B49V`K(}XC.jpg

如图,编译众图标变成新建打开等一样的了。
怎么搞?
万能的2咦。。

网友A(2014-05-10):
安装文件不对吧
重装下看看

网友B:
好诡异,晚上不要出门

楼主:
重装了N次了。进入debug就恢复正常。。。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没有哎。你换台电脑或者让你同学试验下

网友A:
这看起来像软件的bug

网友C:
这是用什么截图的 。。

网友D:
我也在用5.10的,感觉还不是很稳定。比如:跟踪程序,点“返回”时有时候不是回到前一个位置,感觉到处乱跑。

网友E:
这个不是5.1才有的毛病,我用的4.7也有,你在view菜单里先取消显示工具栏,然后在window菜单里复位界面,就可以了。

MDK,真心不给力了

网友F: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什么截图的 。。

用qq截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5.1才有的毛病,我用的4.7也有,你在view菜单里先取消显示工具栏,然后在window菜单里复位界面,就 ...

果然可以啊。多谢。:hug:

网友:
没碰到这情况

网友G:
重新安装试试看 我用5.0没有问题啊

网友H:
头次听说 mark一下 下次遇到就会搞定了

网友I(2014-09-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9# “你在view菜单里先取消显示工具栏,然后在window菜单里复位界面,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搞定。
谢谢9#

网友J(2017-10-18):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5.1才有的毛病,我用的4.7也有,你在view菜单里先取消显示工具栏,然后在window菜单里复位界面,就 ...

不错,终于解决了,但是有时候发现按照这个方法也是不行,需要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