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电流与带载问题

楼主(2014-05-10):
小鸟疑惑:运放的输出电流与负载有关吧,如果我负载阻抗很小,也就是大负载,这种情况下输出电流会比较大?因超出运放输出电流的最大限制而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就不能重载了?谢谢回贴!

网友A:
是的,应用上不用超过规格书所限定的最大带载电流,一般的运放都是几十个mA的驱动能力,也有增强驱动能力的,比如SGM8922,可以到100mA

网友B:
所谓“功率运放”,如LM3886,输出5A没有问题。

网友C:
OP07就是这样的问题吧,输入电压一高就没有跟随吧。

网友D:
可以挂管子来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用上不用超过规格书所限定的最大带载电流,一般的运放都是几十个mA的驱动能力,也有增强驱动能力的 ...

有点清楚了,多谢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