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ingle—supply(5V)的4-20mA转0-3.3/5V的电路图

楼主(2014-05-10):
请教一个single—supply(5V)的4-20mA转0-3.3/5V的电路图,谢谢前辈们了。。。比较急!

网友A:
TI公司的专用I-V转换芯片解决方案RCV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公司的专用I-V转换芯片解决方案RCV420

谢谢  看了一下文档  好像这款芯片是15V供电  5V供电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了一下文档  好像这款芯片是15V供电  5V供电不行吧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文档,只是记得有这么个芯片

网友B:
干吗这么高要求?
直接并联一个电阻负载,直接输出或者RC低通滤波后输出,不可以吗?
干吗必须要求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