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rotel布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10):
现在要画一块不规则的板子,有一定的倾斜角度,导致元器件也倾斜
问题:
1、不用倾斜的线连接有可能出现短路
2、但是连接倾斜的线,不好设置,(编辑-倾斜角度,这样设置太慢)
3、画倾斜的板子有没有一些简便的方法?
谢谢大家,第一次提问。

网友A:
如果整板都是走自由线的话,也是一种风格。
不知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如果是AD的话很好处理的。两端定下后可以直接原角度拉长的。如果是99SE的话麻烦点,一条一条地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