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RTC LSI问题

楼主(2014-05-10):
连续多次开关机,LSI有时候不起振。50次总会出现1-2次的概率,程序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BKP_DeInit(); //复位备份区域

  RCC_LSI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delay_ms(5);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使用LSI提供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时钟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EnterConfigMode();/// 允许配置
  RTC_SetPrescaler(40000); //设置RTC预分频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2008,8,8,8,8,8);  //设置时间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050); //向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写入用户程序数据

网友A:
改下晶振2端电容,增加复位时间看看。

网友B:
stm32的rtc是**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晶振2端电容,增加复位时间看看。

我现在用的是内部晶体,不需要精度,只要他能每次开机正常工作就好,我每次开机关键测试发现他有时候不起振。他是接的内部RC 40Khz ,如果是这个晶体工作不可靠,系统看门狗也是不可靠的。

楼主:
我测试了每次启动采用 128分频的方式,多次连续开关机,发现也会出现RTC不启动的情况,1/20的概率。ST以前搞的STR9这个地方就很失败,现在的RTC部分一样不可靠

网友C:
LSI上电后就配置嘛,和HSE一起配置,在应用程序中想用就直接用啦。
我的LSI是按以上方法操作得,给独立看门狗用,之前测试过几次看门狗溢出周期,没发现啥问题。
如果LSI真不振了,呵呵,最多看门狗没啦,不影响其他(我的RTC用外部晶振)。

楼主:
这样子配置的,先配置主时钟,后配置 RTC LSI,只是发现有时候他开机是起来的,概率吧 1/50, 然后修改成1/128分频方式,发现也有这个问题,1/20,要是出1000台机器,这个就是必然故障。

楼主:
看起来RTC功能真的没有解决办法。不可能可靠工作。

网友D:
中航的led控制卡以前用了个很贵的那种长方四角晶振,现在看淘宝卖的也改普通圆柱体的了。不知他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5-05-14):
stm32的rtc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