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虚拟串口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4-05-10):
我的项目需要用到USB的虚拟串口,用的STM32L151和F103差不多的。我用官方的VisualComport_Loopback Demo改,官方的例子已经测试通过了,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的程序里一旦进行中断的配置,就会出现枚举不成功的现象(也就是电脑上显示未识别的USB设备)。
关键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sys_ini();
  per_ini();
  bsp_ini();
  Set_System();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while(1)

CDC_Send_DATA ((u8*)"test success\r\n",14);

}
实验发现 USB_Interrupts_Config();和  sys_ini(); 存在冲突
经测试,是与sys_ini();中的 NVIC_Configuration();发生了冲突,只要注释掉 NVIC_Configuration();一切就正常了。
下面列出两个冲突的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USB_Interrupts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使能USB的优先级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USB唤醒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FS_WK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请问是哪里冲突了???

网友A:
NVIC是非向量中断控制器.
那么你可以在这一章找到配置方法,
然后给后面的这两个函数加上注释.看看有没有和手册要求的东西冲突?
比如优先级组是不是冲突啊,中断配置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B:
你usb部分已经设置最高优先级了,肯定可以响应。可能中断程序或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初始化有问题。你把上面的中断初始化程序,一段段屏蔽看看,主要谁引起的。

网友C:
优先级分组函数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是非向量中断控制器.
那么你可以在这一章找到配置方法,
然后给后面的这两个函数加上注释.看看有没有和 ...

谢谢啊,最近突然又要赶其他事情,这个就暂时搁置了,以后试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级分组函数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试过的,没用。以前已有调用两次成功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usb部分已经设置最高优先级了,肯定可以响应。可能中断程序或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初始化有问题。你把上 ...

嗯,最近突然又要赶其他事情,这个就暂时搁置了,以后一条条试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