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解决

楼主(2014-05-10):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andor memory map.
每天解决一个问题28——TMS320F28335的存储空间 来源网络收集TMS320F28335的存储空间

MS320F28335为哈佛结构的DSP,在逻辑上有4M×16位的程序空间和4M×16位点的数据空间,但在物理上已将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统一成一个4M×16位的空间。TMS320F28335片上有256K×16位的FLASH34K×16位的SRAM8K×16位的BOOT ROM2K×16位的OPT ROM
1 TMS320F28335片上SARAM
TMS320F28335片内共有34K×16位单周期单次访问随机存储器的SARAM,分成10个块,他们分别称为M0M1L0-L7

MOM1SARAM的大小均为1K×16位,当复位后,堆栈指针指向M1块的起始地址,堆栈指针向上生长。M0M1段都可以映射到程序区和数据区。

L0-L7SARAM的大小均为4K×16位,既可映射到程序空间,也可映射到数据空间,其中L0-L3可映射到两块不同的地址空间并且受片上的FLASH中的密码保护,以免存在上面的程序或数据,被他人非法拷贝。

2 TMS320F28335片上FLASHOTP
   TMS320F28335片上有256K×16位嵌入式FLASH存储器和1K×16位一次可编程EEPROM存储器,他们均受片上FLASH中的密码保护。FLASH存储器由832K×16位扇区组成,用户可以对其中任何一个扇区进行擦除、编程和校验,而其他扇区不变。但是,不能在其中一个扇区上执行程序来擦除和编程其他的扇区。

3 TMS320F28335外部存储器接口
  TMS320F28335的外部存储器接口包括:20位地址线,16(最大32)位数据线,3个片选控制线及读写控制线。这3个片选线映射到3个存储区域,Zone0Zone6Zone7。这3个存储器可分别设置不同的等待周期。
Zone0 存储区域:   0X004000—0X004FFF, 4K×16  可编程最少一个等待周期
Zone6 存储区域:   0X100000—0X1FFFFF, 1M×16 10ns   最少一个等待周期
Zone7 存储区域:   0X200000—0X2FFFFF, 1M×16 70ns   最少一个等待周期
   以下是我写的一个RAM仿真的CMD文件,已经调试通过了,硬件设计的外扩的RAMZone6空间,存储区域:0X100000—0X1FFFFF

MEMORY
{
PAGE 0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mode      */
   /* BOOT_RSVD is used by the boot ROM forstack.              */
   /* This section is only reserved to keep the BOOT ROMfrom    */
   /* corrupting this area during the debugprocess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0x000002     /* Boot to M0 will gohere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stack*/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0x0003B0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0x001000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0x001000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1000
   RAML3      : origin = 0x00B000, length =0x001000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CSM_PWL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locations inFLASHA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0x000002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0x000D44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0x040000     /* XINTF zone 6 - data space */

PAGE 1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RAML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4000

   ZONE6     : origin = 0x140000, length =0x040000     /* XINTF zone 6 - data space */

}

SECTIONS
{
   /* Setup for "boot to SARAM" mode: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code.  */
   codestart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RAML0,     PAGE = 0
  .text            : >ZONE6,     PAGE = 0
   .cinit          : > RAML0,     PAGE = 0
   .pinit          : > RAML0,     PAGE = 0
   .switch          :> RAML0,     PAGE = 0

   .stack          : > RAML,     PAGE = 1
  .ebss            : >RAML,     PAGE = 1
   .econst          :> ZONE6,     PAGE = 1
   .esysmem         : >RAML,     PAGE = 1

  IQmath           : >RAML1,     PAGE = 0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0,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NOLOAD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NOLOAD

  .reset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used                   */
   csm_rsvd         : >CSM_RSVD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csmpasswds       : >CSM_PWL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下图为存储空间地址分配。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楼主:
歇息诶楼上支持

网友B:
下次试试楼主的方法 感觉应该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