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菜鸟求助:原理图画好了,可就是导不入pcb图里

楼主(2014-05-10):
总算花了几天时间,画好了电路原理图,仔细看看,确实原件连线什么的都比以前的要多;

编译,原理图无异;切换到PCB图里import,"生成更改","执行更改",无误;
然后软件就卡在那里了,程序运行无响应。。。。

试了好几次都这样,但泪不觉爱。。。。
各路高手能告知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么?现在又该如何解决?

楼主:
PS: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d 10

网友A:
你的元件都有封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元件都有封装么

嗯,每一个都仔细检查过了

网友A:
勾选那个仅显示错误,看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那个仅显示错误,看看有没有错误

额,点勾后是一片空白,没发现错误。。。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其他的原理图import也不行吗?不行,就换个版本的

网友A:
我想我明白了,把导入那个界面关掉你就发现其实是正常的,只是软件要手动关闭导入界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明白了,把导入那个界面关掉你就发现其实是正常的,只是软件要手动关闭导入界面而已 ...

问题是界面关不掉啊,软件一直卡在那里,,,

网友A:
可以说说你是怎么从P原理图导入PCB的么。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你是怎么从P原理图导入PCB的么。详细点

按正常的步奏来的,原理图画完后编译,编译无异后切换到pcb文件里,选择"import changes from....",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执行更改',“生效更改”,绿色的勾勾出现后软件就不行了。。。

网友A:
你换个步骤吧,编译无异后点设计,选Update.... 弹出对话框直接执行更改。不要点生效更改了,就会出现绿色对号,然后再关闭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