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13 的部分针脚可以同时作为数字输出和AD采集吗?

楼主(2014-05-10):
请问各位大侠,PIC16F1513 片子的的AD部分针脚可以同时作为数字输出和进行AD采集功能吗?

楼主:
顶一下哈,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当然不行啦,要么数字输入输出,要么AD采集。
或者你可以在两者之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啦,要么数字输入输出,要么AD采集。
或者你可以在两者之间切换。 ...

那我想用个AD口做个电容触摸按键,能用同一个端口既作为AD电压采集端口,又作为数字端口提供上拉供电吗?

网友A:
没搞过电容触摸按键,回答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用个AD口做个电容触摸按键,能用同一个端口既作为AD电压采集端口,又作为数字端口提供上拉供电吗? ...

做触摸AD采集,为什么要内部上拉供电呢?如果可以上拉,那么AD值还能正确吗?就算是想IO口复用,至少要考虑相互是否会有影响吧!

网友C:
请自行到MCHP官网查阅有关TOUCH的相关资料。

楼主:
有没有人只用一个AD口做出过电容触摸按键来的? 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