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数据存储器疑惑

楼主(2014-05-11):
本人初次接触pic的单片机,对其数据存储器有疑惑。以我用的PIC16F722为例,说明书上说sram128个字节,后面又说数据储存器分为4个区,每个区128个字节,这样加起来不就4×128=512个字节的数据存储器了。求解!??

网友A:
有的芯片2个区,有的芯片4个区,还有的8个区等等。

最少的可能只有1个区,也就是说只有128个字节的RAM

楼主:
你好,谢谢指导,我怎么看到datasheet上PIC16F722也是4各区啊

网友B:
4个区很正常,PIC16F877也是四个区。

网友C:
看好资料 自然就有答案

楼主:
你好,大师,我就是看这个资料没看明白,这不是4个区,每个区128字节,减掉那些阴影部分也远超过128个字节了?望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大师,我就是看这个资料没看明白,这不是4个区,每个区128字节,减掉那些阴影部分也远超过128个字节 ...

"快速操作区70h-7FH"……这16个字节是映射的第一储存区的最后16个字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