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MCU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做纹波测试仪不采用DSP(成本高点),想用STM的MCU,哪款芯片好?

网友A:
STM32F302

M4内核的,据说1美金左右。

网友A:
STM32F302系列器件面向那些需要性能更高的通用STM32器件的用户。
它与相应的STM32 F1器件引脚兼容,采用与之相同的API,让用户能够访问ARM Cortex-M4内核的FPU指令集,并且增加了一组增强型外设,包括比较器、PGA、DAC和高速ADC。电机控制、功率转换和照明之类的一般应用将得益于其更高的性能,并且还削减了BOM成本,提高了终端应用的竞争力。
其特性包括:
  • 快速比较器(50 ns)
  •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4种增益范围)
  • 12位DAC
  • 快速12位ADC(5 MSPS/通道、交错模式下的性能高达18 MSPS)
  • 快速144 MHz电机控制定时器、定时分辨率高压7 ns
  • USB和CAN
STM32F302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0 ~ 3.6 V。

网友A:
计算量不大的话,就用F0的

网友B:
还是高采样率+dsp指令集的吧.

网友C(2014-12-07):
如考虑到稳定性建议考虑ATMEL,但价格不低,也可考虑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