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混合系统

楼主(2014-05-11):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做了一个16位的数据采集系统,100KSPS采样率,系统框图如下:
1,如果限制系统模拟带宽为10KHZ(RC filter),系统底噪柱状图如下图:
2,系统在-10V~+10V整个输入范围内的非线性误差小于±0.006%,测试数据如下:
3,500uV@1KHZ正弦波采集效果图(采用板级程控60dB增益放大器)

小弟虽然很喜欢数目混合信号设计,但一直没有机会深入此行业,纯属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想请教各位数采行业的大侠,尤其是熟悉低频混合信号设计的大侠,类似这种设计在哪些具体行业会比较有价值。

楼主:
图片都贴不上来,哪位大侠先传授下图片上传技术,怎么上传的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
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换了一个浏览器,可以上传图片了,重新发一次: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做了一个16位的数据采集系统,100KSPS采样率,系统框图如下:

1,如果限制系统模拟带宽为10KHZ(RC filter),系统底噪柱状图如下图:

2,系统在-10V~+10V整个输入范围内的非线性误差小于±0.006%,测试数据如下:

  setting(V)

  measured(V)

  nonlinearity(%)

-9.0002441

-9.000212135

0.000171153

-6.5002441

-6.50055259

-0.001649462

-4.0002441

-4.000433275

-0.001011414

-1.5002441

-1.500683775

-0.002350986

0.99975586

0.999709403

-0.00024843

3.49975586

3.499731767

-0.000128839

5.99975586

6.000014

0.001380431

7.24975586

7.250082653

0.001747559

9.74975586

9.750793672

0.0055498

3,500uV@1KHZ正弦波采集效果图(采用板级程控60dB增益放大器)

小弟虽然很喜欢数目混合信号设计,但一直没有机会深入此行业,纯属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想请教各位数采行业的大侠,尤其是熟悉低频混合信号设计的大侠,类似这种设计在哪些具体行业会比较有价值。

网友A:
我以前就做过好几年的这种东西,pxi的。
现在不干了。薪水很低。你要是对这类产品感兴趣,你就看看,这个行业的领头羊,美国ni。
在中国公司那,销售永远比研发重要。也就是说,谁能卖出去,掌握市场资源,那麽做出来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做过好几年的这种东西,pxi的。
现在不干了。薪水很低。你要是对这类产品感兴趣,你就看看,这个行 ...

嗯,NI我也了解些的,前辈所说的情况也是我的个人体会,这个行业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哪家企业可以和NI竞争的,我们可以做的只是用NI的产品做项目,但NI也不会在中国做研发的,不知前辈现在在什么行业,本人对模拟电路和数模混合情有独钟,呵呵,希望能得到大侠们的指导,不甚感激。

网友B:
不就是个

  AD + FPGA  + DA

吗?

类似滴还有

  AD + MCU + DA

的,这太平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NI我也了解些的,前辈所说的情况也是我的个人体会,这个行业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哪家企业可以和NI竞争的 ...

我在家带孩子好久了。我的经历告诉自己,不要兴趣驱动去做这些东西。去找个薪水不错的工作。把兴趣当爱好吧。总得吃饭是吧。除非你能做到国内不能的技术指标,不然就同质化,价格战。你去天猫看看这些产品,便宜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NI我也了解些的,前辈所说的情况也是我的个人体会,这个行业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哪家企业可以和NI竞争的 ...

先不说这样的产品太多了,就说中国在电子行业搞研发和国外巨头竞争最后就是悲剧收场,没有核心半导体公司未来中国都是悲剧~

楼主:
是啊,都是悲剧,所以我个人也不看好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都是悲剧,所以我个人也不看好这个

“数模混合系统”并不是你所说那么简单滴东西,且多为片上系统。

建议,多看多学点,这个世界还是美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混合系统”并不是你所说那么简单滴东西,且多为片上系统。

建议,多看多学点,这个世界还是美好滴 ...

IC设计吗??不懂了这个!!

网友D:
NI的数据之所以厉害是因为有labview的支持.
只有调用labview 的daq,小学生都能做好采集.
但是国内厂商基本都是做硬件,没有像labview daq这样驱动,那么只能拼价格了

网友A:
zjp说的对,NI不是仅仅硬件厉害,他是整个系统也最厉害。
即便是硬件,中国的厂商也很难超越。这不是公司跟公司之间的差距,这是国家之间的差距。

楼主:
GavinZ对NI很了解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GavinZ对NI很了解啊,呵呵

以前山寨过。
比如多通道采集卡,
国内模拟前端是这样做的——使用市场上的仪表放大器;
NI模拟前端是这样的做的——使用分立元件DIY;
而市场上的仪表放大器是在NI 5~10年之后,国内的只会使用IC设计,所以都是一个水平,并且比NI晚了好多年。
这只是硬件,而NI可是把整个生态系统都搞定了。

所以你要是还去做国内也能做到的东西,面临低价同类产品,生存环境很恶劣。

网友A: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再比如示波器行业,tektronix和agilent,ADC自己DIY,而国内的呢,就等着ADI或TI或其它公司发布商用ADC,发布什么,国内也就做到哪,大家一个水平的,最后就一个样,最近我又看到,出来了几个新的示波器厂商,优势就是功能多、价格便宜,跟小米手机似的。

网友E:
LZ,我觉得你的指标做的很不错了,虽然速率不高,如果你想深入研究下去,我建议你去做高速数据采集卡。做50M以上的。技术探讨。。。我也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50MHZ的ADC和调理运放价格会比较高了,diy玩不起了,呵呵,个人兴趣很多还是在各种低频模拟电路和高精度数采等电路,其实我也不想就单单做个采集卡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应用应该是很多的,只是苦于目前找不到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