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Altium从GERBER反向生成PCB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近来想进一步学习protel,下载了版的Altium从GERBER反向生成PCB文件.rar,原帖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03024-1-1.html
在反向生成PCB的过程中出现了挺多问题(尤其第4步),最后基本解决,成功导出PCB,可是生成的PCB是这样,PCB图一直在窗口的左下方,一直无法往中间放。改成3D显示,是完整的。请问有什么解决的方法?重新设置原点也不行。

网友A:
ctrl+A全选后剪切,然后把视图缩小,往右上角放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分给你吧!

网友B:
PROTEL 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 的有吗?

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TEL 的有吗?

同志,该升级了~

网友D(2015-07-02):
导出网表出现:one or more layer types are duplicated,怎么办呢

网友E:
还可以反向操作啊

网友F(2015-10-31):
导出网表出现:one or more layer types are duplicated,怎么办呢?同求?

网友G:
导入net时出现错误

怎么办  求帮忙

网友H(2017-08-25):
导出网表:one or more layer types are duplicated,怎样解决?

网友I:
我导进过孔文件老是和层文件重合不在一块,谁知道怎么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