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驱动电路事宜

楼主(2014-05-11):
电机BLDC的驱动电路,6桥臂的上下两个桥臂的中间到地之间分别有1个肖特基二极管和47k电阻的并联,3路就有3组。个人估计是防止上桥臂自举电路的VEE在上桥臂关断时有一个负压而导致上桥臂损坏。但是这个肖特基(母线电压100V左右,所以还可以用200V的肖特基二极管)的电流参数和47k电阻是怎么确定的?如何计算?和PWM频率有关?谢谢!

网友A:
一个问题开两帖,分散讨论不好吧。。。上一帖就木图纸。。。

楼主:
感谢不亦心网友的关心。如图所示,只画出了6桥臂的2个,其余类似。47k电阻和二极管(估计是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估计是防止U处的负压。但是47k是怎么得到的,以及肖特基二极管的通流能力如何确定?比如在20k的PWM频率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不亦心网友的关心。如图所示,只画出了6桥臂的2个,其余类似。47k电阻和二极管(估计是肖特基二极管) ...

如果要消除U处的负压,可以试一下下图的方法,栅极电阻改到下面,减缓开通/关断时间,改善di/dt(改善大的负压尖峰)的同时,也可以隔离U处和Vs,加上续流肖特基钳位,可以消除Vs处的负压尖峰.
如果这样的话,肖特基的电流没什么太大要求,仅仅续流钳位,不会有大的电流流过,耐压比母线电压大,留点余量就行.
你给出的图,好像没办法消除负压吧,只是和下臂MOS管体二极管并联续流吧(死区时间).47K电阻可能类似于阻尼减小振荡之类的吧,不是很清楚,坐等高手来解释...

网友B:
你必须提供负载的性质,才好解答。

网友B:
二极管虽画在此处,实际layout未必在此处。
我推测你的负载是感性较重,二极管是对负载钳位。
这个电阻看不出来作用,你可以变换下阻值,看看波形是否有明显变化,直至完全去掉,看看有什么影响。
如果去掉也能工作,那就可能是设计者在实际运行中,发现了电路的不稳定的地方,凭经验加上去的。

楼主:
负载就是电机,直流有刷或者直流无刷。电阻和肖特基就是并联的,而且就是为了减少负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