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无法place database part

楼主(2014-05-11):
使用OrCAD Capture CIS时无法place database part
出现如下界面:

求高手指点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 database

怎么更新啊!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A:
项目文件下:design cache 中 更新 更新不了 就替换
你肯定是某个器件有问题 就更新某个器件
这某个器件 你应该知道的

网友B:
这个像是没有**好,程序遇到问题,重启一下。试试。再不行就重新安装,重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是没有**好,程序遇到问题,重启一下。试试。再不行就重新安装,重新**。 ...

貌似确实是这个问题,重装了下,重新**了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文件下:design cache 中 更新 更新不了 就替换
你肯定是某个器件有问题 就更新某个器件
这某个器件  ...

解决了,好像没**好,不过您回答的将来也可能碰到,多谢啊!

网友C(2018-12-21):
我放置器件是出现这种错误,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