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想入手个dsp28335,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1):
1. 哪个牌子的性价比比较好,hello dsp怎么样,研旭呢?
2. 是不是用了一个牌子的dsp,就只能用他的仿真器
3. xds510 V1 v2 plus差别主要在那里,差很多么
4. xds510和xds100差很多么,是主要插在速度上么,那都支持28335吧?
谢谢!

网友A:
1.我推荐你淘宝搜搜,三兄弟 可能就是贵点,我买的就是研旭 你要是以前没玩过DSP,可能比较慢,但是研旭也不错
2.不用仿真器可以互通的,研旭带仿真器,我后来又买了合众达的xds510 v2 plus。
3.具体的区别我说不上来,但是肯定版本高一点好用,仿真速度快
4.没用过xds100,这个回答不上来了

网友B:
XDS510支持28335,XDS100就不知道了。

网友C:
510和100主要是速度和稳定性   28335板子没买过   不好推荐

网友D:
XDS100支持28335,就是慢了点。
其实嘛,开发板都差不多,不好说哪个好哪个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推荐你淘宝搜搜,三兄弟 可能就是贵点,我买的就是研旭 你要是以前没玩过DSP,可能比较慢,但是研旭也 ...

第1个说的指的是研旭的仿真器比较慢么,你用的是研旭的28335的至尊版字么,我还没有玩过dsp,要不然就不会问这么多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我推荐你淘宝搜搜,三兄弟 可能就是贵点,我买的就是研旭 你要是以前没玩过DSP,可能比较慢,但是研旭也 ...

谢谢你的推荐  还望 常来多多交流

网友E:
仿真器SEED的比较好
个人觉得hello dsp的不如SEED的
XDS510比XDS100要快 兼容性我不知道了

网友F:
XDS100V2或者V3,绝对正确的选择,用啥XDS5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器SEED的比较好
个人觉得hello dsp的不如SEED的
XDS510比XDS100要快 兼容性我不知道了 ...

xds100v3和510比差很多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xds100v3和510比差很多么

速度差多少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要是烧录 也不差那点时间
你要是不缺米 那就510吧

网友G:
XDS100只能支持CCS V4以上版本。。。 但510也就只能3.x或者4版本了。。

510快一点,但XDS100廉价。。

总体考虑,还是推荐XDS100

网友H:
以前学的时候用的合众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