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不同的10位ADC对相同的信号转换能得到相同的数据吗?

楼主(2014-05-11):
刚开始学单片机,很多不懂的,前辈们多多指教!

想参考别人的数据做个东西,文献里给的A/D读数是由DSP(TMS320LF2407)自带的10位ADC得到的,因为我想用单片机做处理器,用其他的10位ADC,能不能得到相同的数据?
用什么型号的ADC代替比较好呢?

网友A:
数据是没有问题

关键是精度,速度,参考电压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没有问题

关键是精度,速度,参考电压等因素

您好 太感谢您的帮助了

速度都不要求 1秒转换10次都足够用了 参考电压能去慢慢试

因为最后的数据允许有误差 文献选用的DSP精度是1/2LSB  我想选AD7810或者TLC1543 精度都是是1LSB 是不是问题不大?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B:
用不同的称去量体重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吗?

非常贴切的比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同的称去量体重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吗?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同的称去量体重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吗?

先要谢谢您啦 看您的回复 我开始认为是能得到相同数值

现在想是不是只能得到近似的数值? 麻烦您帮我说一下好吗,谢谢您!

网友B:
学校的知识主要是基于理想条件,所谓理想就是对现实的简化……抓住对结果起主导作用的条件而忽略次要条件,这样我们可以很快得到基本正确的结果。然而现实与理想是不同的……每一个元件都和理想器件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如标称值的误差,动态特性,受温湿度的影响,超出额定工作条件的影响,甚至仅仅是受时间方面的影响等等。更大的范围我们设计的产品也会由于设计或工艺原因使最终产品的表现偏离最初的预期。
而是否合格一方面由需求或设计标准决定,另一方面由产品的实际表现而定,满足需求就是好的。
而您所说的
能否得到相同的数据(我理解是误差无限小)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难以评价。你可以看一下所选芯片的ADC误差,这只是芯片误差,搭好电路还会由外围器件引入误差,好的设计能把误差控制的比较小,甚至利用补偿的方法使误差抵消,但对结果要求的越精确,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越多,除了涉及到你本人,还有相关的元件采购,生产工艺,产品调试,甚至使用者也会对实际结果产生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不同的称去量体重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吗?

非常贴切的比喻,顶!

网友D:
只是需要一个量化的参考值,十位的分辨率不代表实际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校的知识主要是基于理想条件,所谓理想就是对现实的简化……抓住对结果起主导作用的条件而忽略次要条件, ...

非常感谢您 这么详细的解释

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