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led拆解,有个疑

楼主(2014-05-11):
飞利浦的lled照明等拆开,如图,一个电容分压,然后过整流桥,整流桥之后一个大电容滤波,然后就是一堆黑色的电阻(应该是压敏电阻),最后六个led灯珠串联,压敏电阻和灯珠有串有并。有个疑惑,led灯不是要恒流驱动么?飞利浦这样设计是恒压驱动了啊,但是工作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灯的亮度随时间或者说温度的变化。是因为灯珠比较牛吗?实测工作的时候每个灯珠两端电压有十几伏。飞利浦这么做为什么可以,求指导

网友A:
这当然是恒流驱动!
你说的分压电容,理解成限流电容更好。
恒流值就是由这个电容决定的。
如果交流电压波动,恒流值也波动,波动比例基本相同。

网友B:
感觉飞利浦不会做这种电源吧。
可能假冒的

网友B:
接个调压电源看看,灯的亮度是否有变化。

网友C:
RC降压本来就是近似恒流特性的。

网友D:
RC降压不就是限制最大电流么,应该不算是恒流吧?

网友D:
这个可能是假的,飞利浦做的LED灯都会用恒流控制IC做驱动板的,不会做得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当然是恒流驱动!
你说的分压电容,理解成限流电容更好。
恒流值就是由这个电容决定的。

这就不是恒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调压电源看看,灯的亮度是否有变化。

串个负载灯会变暗,但整流桥出来电压拨动不大

网友E:
电容电路都是恒流的。加分流电路才变成降压。

网友F:
我认为这电路最大缺点是非隔离,有触电危险.

网友G:
z这个是山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z这个是山寨产品

好像飞利浦的球泡灯都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飞利浦的球泡灯都这么做的

:dizzy:
不可能,你买一个正品的看看。
200多一个呢

网友H:
LED相当是稳压管

网友G:
这样的架构过不了安规。所以不应该是正品。

网友I:
从做工,PCB,焊点看起来都是山寨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做工,PCB,焊点看起来都是山寨水平~

呃,好吧,上面引出来的线都是我焊的:L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呃,好吧,上面引出来的线都是我焊的

没有别的意思,正品大量生产肯定是机器焊的,焊点肯定要很好的

网友J:
菲利普都是用自家LED驱动IC做的方案

网友K:
应该是假货吧

网友L:
阻容降压方案

网友M:
我有看过飞利浦的LED灯。
这东西做工太次,太粗糙,肯定是山寨冒牌玩意儿。

网友N:
阻容降压,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