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大神讲解该电路图

楼主(2014-05-11):
手里有一张I/0输入输出电路如下图所示,请教大神讲解该电路的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端什么时候输出高电平,什么时候输出低电平?为什么无论我在输入端29端口无论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端均为零呢???

网友A:
各电阻(R78~R92)和各电容(C38~C52)不知道,芯片型号不知道,不好说。
无输入时各施密特反相器输出为低,正常,因各输入端均通过电阻接高电平。

网友B:
   在没有输入时,正如2楼所说,输出都是低电平。
  J7的所以输入端都一样,高电平输入无效,输入低电平的对应施密特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电阻(R78~R92)和各电容(C38~C52)不知道,芯片型号不知道,不好说。
无输入时各施密特反相器输出为低, ...

是的,无输入时输出为低,我明白的。刚才又查了一下相关参数,电阻为4.7K欧的,电容为0.1uF的。I/O口端接入的芯片为STM32F103系列的。在外部不接电压时,我测了一下施密特触发器的端口5的电压为4.7V左右,但是当我在J7的29段子输入为24V的电压时,我再次测量了一下施密特触发器的端口5的电压,还是4.7V,是我连线不对吗?24V接的是29段子,地线接了电路板子上的地线。

网友C:
29号端子,输入接24V,二极管不会导通,触发器的5脚当然是高电平。

这就一普通的高低电平检测电路;
触发器具有脉冲整型作用,在工业行业用的很多,运动控制卡,PLC上面;
接二极管的好处,即使你输入接100V,只要耐压够,0和100V的高低电平也可以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无输入时输出为低,我明白的。刚才又查了一下相关参数,电阻为4.7K欧的,电容为0.1uF的。I/O口端接 ...

数字电路芯片里面,施密特触发器型号相当多。
猜测你这个电路里面是CMOS工艺,但4000系列还是HC系列,是HC系列的可能性较大。

既然R为4.7k,C为0.1uF,时间常数仅0.47us。很可能设计者目的是去除输入端干扰。
要施密特输出为高电平,应该将输入端短路到地,或者是HC系列数字电路的低电平。

输入端接24V,你怕芯片坏得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芯片里面,施密特触发器型号相当多。
猜测你这个电路里面是CMOS工艺,但4000系列还是HC系列,是H ...

多谢大神指导,现在想明白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检测外部电路电压为高(即为24V)时主芯片要有一个动作,可是现在就像你说的,只有外部J7端子29针脚接地时才会有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电平变化,那么我要怎样设计这个外部电路呢,一时半会儿实在是想不明白,还请大神能给出个法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导,现在想明白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检测外部电路电压为高(即为24V)时主芯片要有一 ...

如果你这个施密特触发器芯片是5V供电的74HC14,在图中二极管负端接4.7k欧电阻到地,再在图中二极管负端接20k欧电阻到待检测的24V。
这样,实际上是20k电阻和4.7k电阻分压后作为输入。24V存在时74HC14输出将产生一个下降沿,24V端悬空时74HC14将产生一个上升沿。
如果要求24V存在时产生上升沿悬空时产生下降沿,须将74HC14输出反相,即再用一片74HC14。

实现此目的,图中那些二极管可以去掉(短路)。
如果24V的待测电压不是很准确,最好在图中J7的1、2、3……脚对地接一支5.1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