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光耦和继电器+STC89C52RC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如题,大神们有没有原理图提供给小弟研究研究,感激不尽。

网友A:
步进电机小电流的驱动可以用ULN2003就可以了,继电器开关速度太慢,驱动抖动会很厉害的。略大点的电流可以用L298(1.5A左右)吧,再大点的,可以考虑MOS管了,或者用成品的驱动器。

网友B:
光耦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