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老过期

楼主(2014-05-11):
与psoc creator一块使用的KEIL软件老过期怎么办

网友A:
看看这个链接能帮到你不?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9735

网友B:
重新申请一次咯...........

楼主:
好吧,我申请一次把。。。

网友B:
主机没找到端点,为什么又的确读上来了数据

网友C:
你怎么知道?

网友B:
想实现主机从USB芯片的端点2向上读取一定的数据

网友D:
能不能贴出你的程序?

网友B:
主要程序如下: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DeviceHandle,
IOCTL_EZUSB_BULK_READ,
&btc,
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
(PVOID)szBuf,
sizeof(szBuf),
&nBytes,
NULL);

if(bResult && (pPipe[i].EndpointAddress >> 7))
m_strEdit += "\r\n\r\n*************Read Data Sunccessfully!*************\r\n";
    file.WriteString(szBuf);

网友E:
楼主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F:
bResult=0,我觉得是主机没有找到USB端点。

网友D:
这不是自欺欺人嘛

网友B:
我试了,结果能读数据,在szBuf里的确可以看见我从CPLD送到USB端点2的数据。

网友B:
嗯,我再调试一下

网友G:
不觉民厉

网友H:
lz有没有注册完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