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与风扇共用12V,怎样隔离?

楼主(2014-05-11):
(无正文)

网友A:
风扇是多少瓦的,如果功率不大,加个10几块的电源隔离模块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多少瓦的,如果功率不大,加个10几块的电源隔离模块2W。

1.2W,10多块钱感觉好像加不了!这个项目的成本有限制

网友B:
输出二极管前加个二极管整流出一路12V,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二极管前加个二极管整流出一路12V,怎么样。。。

你意思是在正极串接一个二极管,再给风扇对吗?

网友C:
加隔离自然就要增加成本,而且隔离的方案也只能是全隔离型的DCDC,没有其它隔离办法。不过,是否需要隔离才是应考虑的,如果不是敏感电路是无所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在正极串接一个二极管,再给风扇对吗?

那样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隔离自然就要增加成本,而且隔离的方案也只能是全隔离型的DCDC,没有其它隔离办法。不过,是否需要隔离才 ...

那块板子有运放采集的电路!所以我才想到隔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块板子有运放采集的电路!所以我才想到隔离的问题。

12V加个LC滤波器,再接风扇,噪声是可以滤掉的。成本较低。
不一定要隔离的。
用DC/DC隔离时,DC/DC本身产生的噪声也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块板子有运放采集的电路!所以我才想到隔离的问题。

如果有小信号放大电路,那DCDC都要小心使用,另考虑方案吧。就小功率风机而言,处理得当是不会有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在正极串接一个二极管,再给风扇对吗?

不是正极串二级管。。。是在你现有的开关电源12V这一路变压器绕组整流二极管上"并"接一个二级管单独整流给风扇用。。。

网友E:
并联个RC就可以了

网友F:
说来无用,最好自己试验一下,看LZ的成本限制到几块钱上了,用劣质的DC/DC还不如不用呢。

网友G:
可以通过合理布线布局

网友H:
最好是单独供电。
如果要考虑成本,又要考虑高性能指标,最好的折衷办法就是忽悠。

网友I:
加两个电容就可以了,没必要搞的那么好,更何况你有成本限制

网友J:
一个12V的风扇,有必要隔离吗。实验阶段你可以弄一个带风扇一个不带风扇的,两个比较一下,看差别大不大。差别不大直接不隔离。考虑模拟量测量,DCDC用了不如不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输出二极管前加个二极管整流出一路12V,怎么样。。。

没用的,我试过了,还是有干扰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小信号放大电路,那DCDC都要小心使用,另考虑方案吧。就小功率风机而言,处理得当是不会有事的。 ...

同意楼主的说法。之前我手贱,就用了个12V的小风扇加到我的音响上,结果,喇叭出来都带着电流声

网友L:
你风扇转速时固定的吗?要是固定的建议用功率大的mos或三极管与热敏电阻构成个随温度控制的建议LDO.一来隔离 而来延长寿命,风扇全速转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M:
在小风扇正极串接一个10或20几毫亨的电感,两端并联104、100UF的电容,会减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