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技术探讨] 模拟 93C46 93C56 93C66从机

楼主(2014-05-11):
很多芯片都使用一片93CX6 EEPROM来存储一些配置信息,一般仅在上电时读取一次。后面基本不再使用。
而生产时也需要专门烧录EEPROM,因此,我决定使用MCU模拟出一颗EEPROM芯片。
这样不但节省了成本,也方便了生产。

网友A:
那也要MCU支持才持才行
现在的MCU一般都支持

楼主:
93CX6的命令的因型号和容量的不同的,其命令和地址的位数是不确定的,所以这块只能用IO中断去获取主机发出的命令。
当命令解析OK以后,就可以使用SPI+DMA收发数据了。

数据的时序上,可以使用SPI,但DI和DO连接在一起,防止冲突,可以串接电阻。

然后就是对识别命令时的速率要求了,数据收发时因可以使用SPI+DMA,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识别命令时,要考虑主机发出来的时钟速率以及从机的响应速度。

楼主:
进展汇报:
写了个测试程序,在板子上面验证通过了。
现在网卡已可以从模拟的EEPROM中读取配置数据了,网卡的上位机工具dump出来,数据是一致的。

楼主:
看了一下网卡数据手册,EECK的时钟约200Khz。

现在模拟EEPROM的情况如下:
在EECK上升沿收到中断,然后MCU响应中断并输出数据,整个时间约为2.25us,离2.56us这个dealine好险。
所以要把这个EECK的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最好是用在支持中断抢占的系统上面。
不然可能会漏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