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读写93C46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我用LANUCHPAD读写93C46,不成功。
程序如下,请高手指教,谢谢!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MST_Data,SLV_Data;
int main( void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端口输出寄存器清零
  P1OUT=0X00;
  //设置P1.5为输出
  P1DIR|=BIT5;
  //开启I/O口管脚的SPI功能,P1.1(UCA0SOMI),P1.2(UCA0SIMO),P1.4(UCA0CLK)
  P1SEL=BIT1+BIT2+BIT4;
  P1SEL2=BIT1+BIT2+BIT4;
  //设置USCIA0模块工作在主机模式
  //时钟无效状态为高,工作在3线制主机模式下,数据最高有效位在前
  UCA0CTL0|=UCCKPL+UCMSB+UCMST+UCSYNC;
  //设置USCIA0时钟源为SMCLK,SMCLK默认时钟为DCO约为1MHz
  UCA0CTL1|=UCSSEL_2;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为2
  UCA0BR0|=0X02;
  UCA0BR1=0;
  //没有频率调整
  UCA0MCTL=0;
  //初始化USCIA0状态机
  UCA0CTL1&=~UCSWRST;

  //SPI接口初始化完毕,向从机发送控制电平
  P1OUT&=~BIT5;
  P1OUT|=BIT5;
  //延时等待从机初始化
  __delay_cycles(75);
  //数据赋值
  MST_Data=0x01;
  SLV_Data=0x01;
  //写使能
  UCA0TXBUF=0X02;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UCA0TXBUF=0X60;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P1OUT&=~BIT5;

  P1OUT|=BIT5;

  UCA0TXBUF=0X02;               //写命令和地址 0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UCA0TXBUF=0X80;               //写命令和地址 0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UCA0TXBUF=0X55;               //写数据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P1OUT&=~BIT5;
  __delay_cycles(75);
  P1OUT|=BIT5;
  __delay_cycles(75);
  for(i=0;i<30000;i++);
  P1OUT&=~BIT5;

  P1OUT|=BIT5;
  //读
  UCA0TXBUF=0X03;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UCA0TXBUF=0X00;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UCA0TXBUF=0X00;               //虚写
  while(UCA0STAT&UCBUSY);         //等待发送完成
  UCA0STAT&=~UCBUSY;
  P1OUT&=~BIT5;

  SLV_Data=UCA0RXBUF;
  while(1);

}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关注时序啊时序

网友B:
参考这个代码的了,并看下可能的问题的了